[维修求助]
三星4521打印机开机太慢

楼主(2024-01-15):
三星4521上电半天屏幕才显示,电源板电容没鼓包,除450v电容,其他都测了下正常容量。谁知道咋回事

网友A:
没鼓包也把三个小的都换了试一下嘛

网友B:
有多余面板可以试试,前天正常的打印机因为按键不好用,换个面板预热很慢,换回来又好了,不过这个一般定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余面板可以试试,前天正常的打印机因为按键不好用,换个面板预热很慢,换回来又好了,不过这个一般定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鼓包也把三个小的都换了试一下嘛

我看网上别人时间。似乎启动也慢。纳闷。我印象里没这慢来。不折腾供电了,现在重影多上纸,还没弄类

网友:
三星的激光打印机都是这个样子,天冷启动的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