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8款 显卡是1050 求显存芯片型号!!!

楼主(2024-01-15):
上家把显存全拆了 不知道显存型号了 版号是NM-B701  显卡是N17P-G0-A1 有维修的同行遇到这个机子帮下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兄弟 你是1050TI的显卡 我是1050的 显存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是1050TI的显卡 我是1050的 显存不一样吧?

图纸里有显存型号的的,根据主板配置电阻,就可以看用什么型号显存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标准用什么显存改配置电阻吧

网友:
原来显存拆没有了吗

网友:
Y7000 的显卡有几种,先通过SN 号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里有显存型号的的,根据主板配置电阻,就可以看用什么型号显存

好的 感谢兄弟

网友:
说的对,跟你的电阻来定。也可以你颗粒来定该电阻。

网友:
先通过SN 号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