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24-01-16):
求电源型号:
DPS-500YB C 03
电路图,谢谢

网友:
多半只能自己跑线了

网友A:
这种怎么会有图纸

网友(点评):
找到个类似的

网友B:
根据击穿的二极管型号(P6KE150A)判断炸飞的5伏待机IC应该是TNY290PG
IC残片上有PG字母,焊上后5伏待机有了,但是DC-DC主电路无输出....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怎么会有图纸

网友:
网上找到类似IC图说5脚接12伏监测,拆下来跑线看这个是接地(2脚为地)
晕了啊

在小板上太难拆了

网友:
那看主控有没有工作电压呀

网友:
这是不会有电路图的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击穿的二极管型号(P6KE150A)判断炸飞的5伏待机IC应该是TNY290PG
IC残片上有PG字母,焊上后5伏待机有了,但是DC-DC主电路无输出....期待高人指点

抖音上有个叫电子小武的,经常看他修电源,你可以寄过去给他试试看,

网友D:
这种基本上都是保密的,。

    普通人很难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有个叫电子小武的,经常看他修电源,你可以寄过去给他试试看,

首先谢谢回贴。
泱泱大国,人才济济,何止一个”电子小武“
来回邮费足可以买一个啦,重要的不是结果,,,
BY the way
问一下您知道笔记本6pin风扇怎么连接吗,买了一个不会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基本上都是保密的,。

    普通人很难找得到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answer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B:
根据击穿的二极管型号(P6KE150A)判断炸飞的5伏待机IC应该是TNY290PG
IC残片上有PG字母,焊上后5伏待机有了,但是DC-DC主电路无输出....期待高人指点

TNY277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