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5A 触发掉电

楼主(2024-01-16):
接到一台HP G35A 故障触发掉电
测试全板电感对地值
发现3V待机对地值阻值偏低 只有10几

找来图纸,3VS5+是由SY8208B产生的 对应电感PL2001

将3VS5+断线 打值,与电感相连端阻值回复正常。后极依旧短路

3VS5+去的地方不少 但是凭经验感觉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3VS5+经过电阻R270给了桥VCCDSW,深度休眠信号

点位图找到R270的位置 不得不说有点位图的机器修起来效率真高

在实物上找到电阻位置,这个地方实物没上电阻,线路直连的 所以将它断开
断开后不在短路。
确认桥短路引起触发掉电
查看桥的型号SR2C4找来一样的桥换上

可以开机 但是30分钟掉电,用工厂BIOS 以及它原来的BIOS合成测试 依旧掉电 换高v版本ME测试仍掉电判断桥写不进ME去
更换 QJHT版本桥后正常

网友:
掉电的很难查呀

网友: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吧 重点是要找对思路

网友(2025-06-25):
这一波操作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