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p1108打印不清晰

楼主(2024-01-16):
使用半年的惠普p1108打印机打印效果差,字体边缘模糊,线条下方有点状分布,原装硒鼓,送去检测点检测,说机器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位的打印机就是这样的打印效果,维修不了,近千元的打印机打出来还没有喷墨的清晰,求懂的大神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肯定喷墨的清晰啊 最便宜的喷墨三四百的那种打印照片完全足够  激光的别说你要打照片就连最便宜的彩色激光打印机都要比喷墨的贵好几倍,你图片里是看不出明显问题的你如果感觉到确确实实是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更换激光器试一下,另外你个人或者你单位也挺豪的竟然有原装硒鼓 这硒鼓我们卖价是500元起步能买一台喷墨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喷墨的清晰啊 最便宜的喷墨三四百的那种打印照片完全足够  激光的别说你要打照片就连最便宜的彩色激光 ...

感谢回复,之前喷墨的堵头,就想着换个激光的用用看。硒鼓是机器里面自带的,卖家说是正品原装,这样看来,很可能是硒鼓的原因,因为我连硒鼓加打印机才900多买的,光正品硒鼓就500了,那一定不是原装鼓。

网友:
硒鼓或者定影都有可能

网友:
合同都要求比较高,自用这个效果都不会修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原装硒鼓打印效果,典型的代用硒鼓效果,而且是很差的代用鼓

网友:
硒鼓或者定影,粉融化不彻底就这样了

网友:
卡纸大法,先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原装硒鼓打印效果,典型的代用硒鼓效果,而且是很差的代用鼓

原装鼓真有这种效果,

网友:
用国产硒鼓,加天威和莱盛的388混合粉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只能是国产硒鼓,原装硒鼓用什么粉都加出来好淡,达不到这么黑。

网友:
检查定影部的进纸通道挡板是否完全打开。

网友:
打印浓度调低点试试

网友:
确实有问题

网友:
原装硒鼓的话,个人感觉换个激光器看看。这样的故障不太好解决,只能换件测试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硒鼓的问题,更换新的硒鼓试一下。

网友(2024-02-19):
全是鼓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