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世摄像头

楼主(2024-01-16):
POE网络摄像机只有48v交流输入,改装一个12v直流输入电压,原来网络接口1236是数据接口4578是交流48v来自交换机的电源。

网友:
P4  那个地方自己接了2条线出来.为12v供电电压

网友:
P4位置接两条线改12V供电最好串个二极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