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3A=4E,芯片型号是多少,求助求助!

楼主(2024-01-16):
求助各位,联想320S-15ABR笔记本,板号LA-E981P,图上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差不到,也找不到这款的图纸,问了好多人,都说没这款图纸,丝印3A=4E,32角(每边各8角),求助求助,万分感谢!

芯片型号确定为RT3669EA,丝印3A=3K,已经替换,正常点亮开机!感谢各位!
此贴终结!

网友A:
RT8071AZQW RT8071A 丝印 3A=FF   烧这样  大概也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71AZQW RT8071A 丝印 3A=FF   烧这样  大概也不用修了

拆了那几个mos管,拆了这个电源芯片,然后测电感,没短路情况了,阻值基本都正常,所以想着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71AZQW RT8071A 丝印 3A=FF   烧这样  大概也不用修了

老哥,不是RT8071,针脚数都对不上

网友:
上管烧成这样,负载早就凉凉了,应该是cpu供电吧 不短了 修出来也是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图纸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6245-1-1.html

老哥,图纸不对,你发的这个是B981P,这块是E981P,我对了一下图纸,对不上

网友:
不是这个型号老哥,针脚数对不上

网友:
对的对的,应该是RT3669EA,感谢老哥,明天查一下针脚定义,应该是这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图纸不对,你发的这个是B981P,这块是E981P,我对了一下图纸,对不上

另外,你发这个是宏碁的,我这个是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