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3160网卡RTL8111F 与焊盘不对应

楼主(2024-01-16):
能开机,不认网卡
33脚开启脚居然接的地,我以为是短路,拆开以为连锡了,刮开上放大镜一看,一体焊盘,无语住了,这怎么修,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A:
连锡了。割开就行吧?这个难道出厂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锡了。割开就行吧?这个难道出厂就这样?

设计是连地的,而且还悬空

网友:
不一定是这款网卡芯片

网友B:
没有外伤,  口没有问题  自然坏的 先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伤,  口没有问题  自然坏的 先换芯片

换过一个好的,不顶用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要是出厂就是这样的,就不要纠结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试试把

网友C:
换个新的
1.查供电
2.查pcie数据线/clk的对地值
3.查pcie的复位
4.查网卡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新的
1.查供电
2.查pcie数据线/clk的对地值
3.查pcie的复位
4.查网卡外围

补一个
5.插晶振有没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