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1-16):
今天接到同行发过来的一张联想G480主板,板号:11326-1M。说实话,这种板子网上买块二手的也没多少钱,但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维修似乎是我们的天职,而且不断地练手也可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技能,大家说不是吗?这块板子故障现象是上电有0.01待机电流,但很快这个数值就消失了。

查了一下主板的3V/5V电感,发现上电2-3秒3/5V就消失了。据同行说他们换了南桥芯片、EC芯片,也刷了BIOS 程序,结果一通下来故障依旧。既然这样,我们还是按照英特尔标准时序来修吧。

查了图上有关元器件,公共点电压没问题,那么接下来EC就该产生待机供电,接着获取待机时钟和复位以及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查了一下,待机供电和复位3.3V都很正常且稳定,用示波器查了EC  SPI-CLK也有波形产生,这表明EC和BIOS也有互动了。

接着查一下BIOS的1、2、5、6脚,都有正常的电压和波形,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完全正常!
EC检测到适配器,会发出信号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3/5V,但检测发现VCCSUS3-3和V5REF-SUS也都是电压一出来就很快就消失了。然后发给南桥RSMRST#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当追查RSMRST#沿路元器件时,Q1901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Q1901通电状态下发现5、6脚均为稳定的3.3V,这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2脚电压只有0.54V,3脚电压完全没有!从点位图可以看出,Q1901的2脚与R1909的1脚相连,

查R1909的1脚阻值只有几十欧姆,并且不稳定,这显然不正常,因为从电路图上得知这是一个100K的电阻,正常阻值应该几百欧姆!先换掉此电阻再说。从其他料板上找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阻装回原来位置,开机后电流迅速飙升,外接显示器,屏幕成功点亮,多次开机都很稳定。至此故障解决!

小结:一般的故障,多数凭经验就可以解决,但遇到凭经验搞不定的,还是按照笔记本标准时序,一步步追查,总会“柳暗花明”的,愿与同仁共勉!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果断, 大师一级了

网友:
这主板拆机100一块都没人要,换桥动静太大了,不核算成本吗?

网友:
这都能修好,看来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为楼主点赞一个。。

网友:
萌新受教,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讯速

网友A:
这个复合管还是没看明白,2脚和5脚当高电平来临时,不就都被拉低了吗?如何产生高电平pwrok 谁来帮我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复合管还是没看明白,2脚和5脚当高电平来临时,不就都被拉低了吗?如何产生高电平pwrok 谁来帮我理解一下

应该是开机按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