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B0-D02掉电重启

楼主(2024-01-16):
神舟z7m-cu5nb,板号6-71-NH5B0-D02,客户反应原始故障开机掉电,偶尔能进系统,也是两三分钟重启或者断电,已经二修,实际拿到板子,一次都没有成功开过机,上电,第一次秒重启,第二次能坚持30秒左右,第三七八秒,然后重复第三次的动作。该机没有图纸,蓝天官网的图纸都和实际板子不匹配,全网的图纸都一样,没有办法查信号。刷过BIOS,换过部分6脚管,有遇到此问题或者有解决办法的现金红包,请私信联系。

网友A:
给个建议,可以先取掉CPU 管理IC,然后冷开机看还掉不掉,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可以先取掉CPU 管理IC,然后冷开机看还掉不掉,缩小范围。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发现论坛有好几个遇到此类问题,估计这个问题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千万不要取下电源管理IC  开机,,,

网友:
千万不要取下电源管理IC  开机,,,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可以先取掉CPU 管理IC,然后冷开机看还掉不掉,缩小范围。

千万不要取下电源管理IC  开机,,,
不懂就不要乱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可以先取掉CPU 管理IC,然后冷开机看还掉不掉,缩小范围。

你这个建议会带走CPU的 哈哈

网友B:
nh50de nh50db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以秒 通病 进系统一会掉电重启

网友C(2024-02-21):
引用 网友B:
nh50de nh50db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以秒 通病 进系统一会掉电重启

方便说下吗,私信也可以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方便说下吗,私信也可以

查CPU供电IC 47脚2M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2024-06-2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没解决目前

网友:
同样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蓝天的,检查供电小芯片

网友D(2024-08-05):
我遇到一样问题,进pe装系统也会自动关机,好像是通病了,用示波器打cpu4相供电只有一相,更换mp8694没用,最后换mp2979A供电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C:
方便说下吗,私信也可以

我的也是 进PE转圈圈就掉电重启了   偶尔不出U供电 47脚分压1.2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样问题,进pe装系统也会自动关机,好像是通病了,用示波器打cpu4相供电只有一相,更换mp8694没用, ...

我这台 也是蓝天 MP2979A  进PE 的时候  转圈圈 哪里马上掉电重启  用电池 的时候 快到PE桌面也掉电了 我用示波器 测了 4组电感前端 都有波形呀  怎么修?

网友:
遇到一样问题,更换2979A没用

网友:
NH5B0  图纸

网友(2025-09-21):
断电问题先要分清是温度过高还是缺电压、BIOS,
用示波器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