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笔记本 TPN-L128 13-ad110tu 主板缺失元件参数

楼主(2024-01-16):
有哪位大师 能帮我查询图纸  惠普笔记本 TPN-L128   13-ad110tu 主板缺失元件参数,如图纸画红圈的元件,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 ,参数是多少? 目前机器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了,按开机健,整机无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看上面的丝印不是标着 D 稳压二极管 这个不装不影响上电

网友A:
一般情况用万用表测试俩端有一段接地基本就是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用万用表测试俩端有一段接地基本就是电容了。

是的,不过要知道 电容参数大小 才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要知道 电容参数大小 才有用

相同电路料板直接拆,问题不大,不是什么精密电路不要那么畏手畏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电路料板直接拆,问题不大,不是什么精密电路不要那么畏手畏脚。

手上没有相同型号主板,买一块主板又不划算,或者可以请人家有这主板的代测下

网友A:
不用相同,从保护隔离电路拆一个就行。你这维修学的好死板。

网友:
先找图纸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相同,从保护隔离电路拆一个就行。你这维修学的好死板。

我是维修小白,不会搞 不知参数 乱焊接一片上去,,担心烧了主板 岂不是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要知道 电容参数大小 才有用

整流电容可以比原来的大的吧!耐压够几天

网友B:
谢谢各位了,该笔记本已经放弃维修了,本帖却不知在哪里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了,该笔记本已经放弃维修了,本帖却不知在哪里删除。?

技术讨论帖不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