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 有些问题请指点一下

楼主(2024-01-17):
修这板子4个多月了,边修边学属于是完全不会的那种,农村里面,周边没有芯片级维修的。
这板是最后支持光驱软驱主板,有收藏价值。所以想保一下。

其间在论坛下了点位图,感谢有论坛诸位分享!

刚开始用电脑能打开一两次点位图,后面操作失误,电脑挂了

点位看不了,卡内存55一卡就是一个多月,才在手机上继续研究点位。有研究研究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头绪,内存电压都对。想桥和io可能挂了,有一天突然过内存了,清理一下金手指就能正常进系统了。

中间换过GQ18管rsmrst 的。还换过QT9,这1.2脚5伏和2.5伏,连进桥和cpu的。这个电压可能不对,有可能是这个电压导致桥发烫,由于操作失误,量这个对地直的时候,其中一个脚通电的时候和桥那边的一个螺丝孔短路了。后面就一直卡55。修的稀里糊涂,都不晓得那个零件坏了。

现在的问题,io 101 rsmrst 脚对地只有20多,这是不是有问题?待机状态就会开起鼠标灯,系统下点关机后会自动重起。这些是主板那些引起的?

网友A:
这个好,其实啊,修不好可以找笔记本维修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其实啊,修不好可以找笔记本维修厮

这货也修台式机主板?他不是专修笔记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