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连坏两硬盘

楼主(2024-01-17):
8月份配的主机,这前出现过偶尔黑一下屏,更新了显卡驱动后正常了,
最近经常出现蓝屏,然后就是开机就蓝,进pe重装系统重启后直接蓝屏,把硬盘换另一个电脑上面重装,装到一半硬盘分区都不见了。
由于硬盘没过保,就拿了一个旧硬盘给客户用着,这个拿回去保修,但是今天换上去的那个旧硬盘也挂了,直接黑屏bios都进不去。
但是bios里面显示电源正常的,如何排除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好一点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硬盘电源线接口那里是不是张口了,如果不是,换检查电源或者环境电压。

网友:
同二楼换电源确认下

网友(2024-03-03):
是不是硬盘到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