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刷显卡BIOS检验报错

楼主(2024-01-17):
有一块8500GT,挡45,测量各电压都正常,于是准备刷BIOS试一下,从论坛上下的BIOS ,用编程器刷,结果校验时报错,以为是芯片坏了,正高兴,结果换上另外的芯片依然报错,前前后后换了三个,编程器能识别芯片型号也能刷,就是校验报错,然后手动刷不校验,上机依然跑45代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显卡BIOS不能用编程器刷吗?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
编程器没问题呀

网友:
更换编程器

网友:
能刷主板BIOS,但是刷显卡BIOS一校验就报错。

网友:
编程器没有坏,能刷主板BIOS,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显卡可以在线刷,有的不行要焊下来刷,主板也是基本要焊下来,不然校验不过。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显卡可以在线刷,有的不行要焊下来刷,主板也是基本要焊下来,不然校验不过。不知 ...

应该是编程器不支持,我从HD6770上面拆了个BIOS下来可以刷,可惜,亮机一两秒后啪的一声,爆了核心,而我从8500Gt以及220上面拆下来的BIOS刷了过不了校验,应该是编程器不支持老的BIOS芯片。

网友B:
进系统能不能认到卡,能就在系统里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能不能认到卡,能就在系统里刷

之前试过用集成显卡,DOS启动刷显卡BIOS,发现输入命令后,识别不到显卡,听说要用PCI显卡,实在麻烦 ,所以还是用编程器刷好一点。

网友:
会不会是你编程器坏了呢

网友:
我也是各种遇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