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省师傅4000电源故障

楼主(2024-01-17):
金河田S4000电源有一颗连接在辅助变压器两根线之间的电容在使用中炸开了,标号是5C2,电容上面好像有104字样,现在记不清了,拆下来后电源也能运行,输出电压都正常,不知这个地方电容还需要补上不,也不知要补多大的电容。

网友:
好像是尖峰抑制的,需要补上

网友:
5C2,电容上面好像有104,容量为100nF.....

网友:
补了个104的,待机电压反而只有0.4伏,拆掉又正常了。

网友A:
你这个待机是不是没有待机芯片,是用的纯电路产生的待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待机是不是没有待机芯片,是用的纯电路产生的待机啊

整个板只有一个芯片EST7502B。

网友:
电源板上拆  有104就行。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了吗?。。。。

没有动它,用着也正常。

网友:
感觉箭头方向那两个电容应该一样才行。

网友:
最好补上,那上面没有一个元件是多余的!都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网友(2024-03-11):
那可是1000V的,一般的电容是不行的!

网友:
哪一个电容频率高,其实是消谐的,消除变压器初级的3、5次谐振波的,也称之为尖波吸收或阻尼回路!和一个二极管组成放电回路!

网友:
电阻吸收能量,二极管构成回路!

网友:
开关变压器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是保护器件,要补上的。104是100PF的容量,耐压选1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