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B360M挑战者掉了两个元器件有没有相同主板的帮忙看下。感谢

楼主(2024-01-17):
感觉是电容。有没有相同的板子。求告知。感谢。如果有这个部位的图纸最好了。连封装尺寸都有了

网友A:
量一下一头是不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一头是不是接地

没错,接地的

网友:
华硕技嘉V星别的图纸应该都搞不到吧,除非你在那个地方干。

网友(2024-03-30):
2个都是电容来的,在其它主板上拆两个大小差不多装上去就可以

网友:
是电容 一样板请查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