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遇到新难题了。

楼主(2024-01-17):
就是这款笔记本电脑,用电脑店pe和大白菜pe装win10都装不上,用大白菜pe装win11能装上,但是进不去桌面,卡在输入账号和密码的界面,显示是其他用户。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的?请指教。

网友A:
这种问题分明就是装机方法不对,很多新手装机都出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这种问题你去B站看装机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分明就是装机方法不对,很多新手装机都出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这种问题你去B站看装机教程吧

好的  谢谢师傅   装系统我也不是新手了,只是装win11还不怎么会。

网友:
win10/11我就不装ghost版了 省的时间不多,稳定性还差,直接官网安装版

网友:
重 新分区应该能解决

网友:
W11安装版几分钟搞定

网友:
知道为什么装不上吗,是因为现在的电脑硬盘和显卡都是uefi启动,他的分区表只能系统生成,要用iso原版

网友:
改成EFI用优启通和微PEI装ISO镜像

网友:
是你的系统问题  换成安装版 就好了

网友:
RAID 改AHCI,出厂RAID,

网友:
对,用安装板优盘启动,或者PE里面用安装版安装,

网友:
安装版,是与GHOST相对来说的,(如果你用的是GHOST文件格式,就不要硬说它是安装版啦)

网友:
肯定是硬盘模式问题

网友B:
格式化 重新分区 分区格式

网友:
没有esp分区格式化

网友C:
Win10可能是安装不了。只能安装Win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可能是安装不了。只能安装Win11。

最后win10我自己安装上了,问了一下我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 重新分区 分区格式

好的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D:
如果是装win11,装一半重启,基本上是你的系统没有rst驱动,安装版win11也照样不行,你需要装的时候把rst驱动打进去,要不就找一个打包好的GHO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装win11,装一半重启,基本上是你的系统没有rst驱动,安装版win11也照样不行,你需要装的时候把rst驱 ...

装win11是装起了,开机进不到桌面。

网友:
安装板手动加载vmd驱动,

网友:
品牌机还在保内,为何不享受服务?

网友F:
使用Dell OS Recovery Tool创建USB恢复驱动器,可用于重新安装PC所附带的Windows或Linux版本。
重新安装Microsoft 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Dell OS Recovery Tool创建USB恢复驱动器,可用于重新安装PC所附带的Windows或Linux版本。
重新安装Mi ...

有点高深,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win11是装起了,开机进不到桌面。

Pe下能装进去,第一遍也能引导,再次重启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报错。电脑是12代,或者13代cpu,如果是我描述的这种情况,可以按我的方法试一下。如果不是就可以换别的思路试试了。

网友:
用ISO的镜像 或者从新分区看看

网友G:
戴尔正版系统不用,安装盗版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戴尔正版系统不用,安装盗版干嘛?

客户的电脑系统让他自己用的出现卡顿的情况了

网友H:
开机F12,dell recovery恢复原厂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F12,dell recovery恢复原厂系统。

谢谢亲的指点 已经给客户维修好了!

网友I:
特别讨厌GHOST版,我宁愿去淘宝10块钱买个原版。现在的GHOST把好多东西都精简了,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特别讨厌GHOST版,我宁愿去淘宝10块钱买个原版。现在的GHOST把好多东西都精简了,很不好用。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I:
特别讨厌GHOST版,我宁愿去淘宝10块钱买个原版。现在的GHOST把好多东西都精简了,很不好用。

原版可以自己下载 不必花那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