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底下如何清洁?

楼主(2024-01-17):
桥底下如何清洁?之前发帖的时候说低价劣质焊油会导电,让主板不开机,然后听别人跟我说桥底下的焊油可以用热水冲泡出来,是这样的吗?大家有什么办法把里面的焊油弄干净?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A:
用针筒装好的洗板水,然后对准桥底下射,多射几次,把脏东西流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针筒装好的洗板水,然后对准桥底下射,多射几次,把脏东西流出来就行了。

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B:
用针筒装好的洗板水,这是笔记本维修MAN经常干的事情,他从不翻车,不必惧怕,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针筒装好的洗板水,这是笔记本维修MAN经常干的事情,他从不翻车,不必惧怕,去吧

好的好的,顺便问一下用热水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好的,顺便问一下用热水行不行?

你是来搞笑的吧,为什么用热水啊,你以为泡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搞笑的吧,为什么用热水啊,你以为泡澡啊

好吧,别人跟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