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1-17):
一台Thinkpad E440笔记本,能进系统,但是卡顿,更换过内存条,清过灰,刷过BIOS还是没解决,请老师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测下硬盘有没坏道,再再一个卡的时候看一下温度。

网友:
系统重装了,硬盘也测了,健康状况良好也没坏道,温度是34度也不高,就是卡,视频都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