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LA-K321P(集显版)高清大图及阻值电压图

楼主(2024-01-17):
具体板号:GLMS1 LA-K321P Rev:1B 2020-08-17
正面图:
反面图:
电压及阻值图
原图压缩包

网友:
这几个都是容易被烧坏的。还有可能内存供电那边2r2电阻,这款机修过好几台了,坏的地方是有点多

网友(2024-03-04):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备用了

网友(2024-05-31):
图片质量很高

网友:
不错,我刚遇到了一台坏了8个芯片坏了,内存供电的2R2电阻也是开路了

网友(2024-07-20):
这个5V短路通病烧的东西真多

网友(2024-09-23):
LA-K321P 图纸

小新Air 14ITL LA-K321P.pdf

网友A:
这款机太牛了  还有EC右下角U7也经常烧  丝印48B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太牛了  还有EC右下角U7也经常烧  丝印48BAA

是的,这个芯片可以用丝印是C2546的芯片替换

网友(2025-05-02):
请问以下,我现在只拆掉了UT1,PL1801的阻值为301,PLG1的阻值为54,3.3V供电那里阻值350,这样可以判断cpu是否损坏吗?如果cpu坏了我就不买热风枪了

网友(2025-11-28):
好东西 感谢分享,有图有PDF

网友(2026-01-09):
就喜欢这样的楼主,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