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需要反复重启才能开机进系统,什么问题?

楼主(2024-01-17):
电脑按电源键开机,开机的时候,CPU风扇启动了,但是键盘灯和显示器灯不亮,这时按RESET键会没有反应,只能按电源键几秒关机后重新开机。
这情况需要反复几次才能正常开机,而且开机后有时候还会自动直接重启,然后又进入了之前的不能正常开机的状态。(电脑选择睡眠后,也会出现无法恢复的状态,只能关机重启)
现在用替换法,把电源、机箱和硬盘都换了(用另一台机器的),还是不行,
剩下主板、CPU和内存没换,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主板是华硕Z87-K ,现在F2进BIOS,切换高级模式会出现黑屏卡死)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坏了

网友A:
我觉得先排除内存再说

网友:
内存问题多一些

网友B:
你这台电脑换掉EC,再刷一下BIOS就OK,成本不到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排除内存再说

内存问题会出现重启的问题吗?主要是重启时候没看见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电脑换掉EC,再刷一下BIOS就OK,成本不到100元

换掉EC?是指更改主板上的零件吗?可惜不会维修。。

网友:
主板问题,建议卖掉旧主板,在闲鱼买二手同型号主板108包邮,不过你海南的有可能要的运费。

网友:
拔掉内存开机,小喇叭报警吗?

网友:
这系列应该是通病,我之前的B85也有过,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 检测下

网友:
电压检测出问题 华硕电阻你懂的

网友:
想办法代换一下内存条,
否则就是主板了。
主板问题,普通人基本可换新机了

网友(2024-03-28):
主板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