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A GTX1080刷Bios显卡内存频率被锁405MH

楼主(2024-01-17):
NVIDA GTX1080显卡刷了Bios以后,出现不认识显存类型,PCIE只有X1,位宽为原来一半,内存频率被所在405Mhz,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刷回原来的

网友B:
换其它版本驱动试下

网友C:
这bios设定的显存频率5000 显存干冒烟也达不到啊,只能自动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ios设定的显存频率5000 显存干冒烟也达不到啊,只能自动降频了

刷完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

没备份,然后刷所有的内存频率都是5005,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它版本驱动试下

试了,没用

网友:
刷回去吧,要么要刷官方的

网友:
5000这不烧显存?

网友:
1080的显存频率都是在1251,你到5000,BIOS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
刷回去,bios不对,显存供电主控带不起来

网友:
实在不行你还是找笔记本维修厮吧,他有工具人李叼,轻松秒杀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楼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