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了 遇到这种笔记本换键盘你们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4-01-17):
这种笔记本换键盘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需要什么工具?一般怎么收费?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键盘的基础上加200¥,或者直接更换C壳。

网友:
这就要时间,慢慢搞。要就换带壳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种样子的,慢慢拆,慢慢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键盘的基础上加200¥,或者直接更换C壳。

这边这种卷的 就80了  键盘本身不贵的情况下
就这同行还嫌弃贵, 自己买胶粘一下 就交差了

网友C:
看客户能接受什么价,能收多点就弄仔细点;
出不了多少钱,就事先说好换出来效果不太好,键帽有高有低的。
掀开套上去就行了。
想效果好又不想多出钱的,叫他出门左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客户能接受什么价,能收多点就弄仔细点;
出不了多少钱,就事先说好换出来效果不太好,键帽有高有低的。 ...

这话实在

网友:
加1-200元是合理的,毕竟牛肉这么贵

网友:
打磨机很快的

网友:
这个还算好的,神舟那种你才知道什么是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这种卷的 就80了  键盘本身不贵的情况下
就这同行还嫌弃贵, 自己买自己胶粘一下 就交差了

这么搞以后市场更廉价了~

网友:
这种风枪加电烙铁配合完成,时间一般40分钟

网友:
这个特别费时间,内嵌键盘
1,键盘成本
2,拆主板时间
3,拆键盘时间
4,安装键盘时间
手工费高

网友:
手工收费1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这种卷的 就80了  键盘本身不贵的情况下
就这同行还嫌弃贵, 自己买胶粘一下 就交差了

我就有一回给同行换y7000,慢工细活2小时,不说完美,绝对没毛病。收费80,说我不给他留缝,爱找谁找谁去吧

网友:
收费那也要跟时间时间成正比的,

    换这个真的很费时间 的

网友:
只能用风枪慢慢搞了

网友:
手工贵点,现在都是这种了呢,好几年了,

网友:
换键盘是我比较喜欢的之一.......

网友:
同行键盘+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