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求助

楼主(2024-01-17):
请问一下大家此电源IC是什么型号,查964B,5964B都没查到

网友A:
st的降压 L5964
tb还没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的降压 L5964
tb还没得卖

感谢,是的找了几个都没有找到买的地方

网友:
很多时候是厂家故意的吧。如果摸清外围电路,大部分都是有替代品卖:daxiao:

网友:
是专用的芯片,完全断电第一次可以产生3.3V与5V第二次通电就不行了,可能是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