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S2d DANL9MB18F0 不显示

楼主(2024-01-18):
机器是二修机 到手前发现桥加焊过 CPU供电管子管子也加焊过   上电到0.4无反应

一看动了这么多  就是没U供电 打算直接换桥的 !本着能小就不大的可能  把已经刷过的BIOS 又刷了一下  出现电流到1.7 回到1.5 再掉到1.1 再回到1.4左右 以为捡漏了 装屏一看   还是老故障!后来陆陆续续的刷了几个BIOS 故障依旧   但是不掉电!

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发现  电流跳变排阻上也有波形  最后卡1.4不动波形也没了   LPC也是的  BIOS 56脚波形一直不断!应该是跑码了 就是不知道卡哪儿了 外设全拆了!集显还是没电压! NGFF无线网卡接口有LPC总线  想着怎么去接诊断卡看看!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指点下 去做诊断卡转接板也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