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0主板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24-01-18):
超微的x99双路服务器主板x10dri的bios芯片使用winbond w25q128fvsg,
bios可以通过CH341A编程器刷入
如果用其他主板上备份的bios,刷入到别的主板上,就会卡F9。因为me不对。
换成超微主板官网下载的bios刷入就可以了。

intel的服务器主板的bios 类型是SPS的,跟intel普通主板的bios类型 cse是不同的。
普通主板cse家族的bios可以找到intel官方的纯净me,然后通过intel的Flash Image Tool合成纯净bios。
但是SPS家族的bios没有纯净me。

╔═══════════════════════════════════════════╗
║         ME Analyzer v1.283.3 r328         ║
╚═══════════════════════════════════════════╝

╔══════════════════════════════════════╗
║          X10DRL1.521 (1/1)           ║
╟────────────────────┬─────────────────╢
║       Family       │       SPS       ║
╟────────────────────┼─────────────────╢
║      Version       │   03.01.03.072  ║
╟────────────────────┼─────────────────╢
║      Release       │    Production   ║
╟────────────────────┼─────────────────╢
║        Type        │    Extracted    ║
╟────────────────────┼─────────────────╢
║        SKU         │        GR       ║
╟────────────────────┼─────────────────╢
║        Date        │    2019-02-12   ║
╟────────────────────┼─────────────────╢
║        Size        │     0x285000    ║
╟────────────────────┼─────────────────╢
║  Chipset Support   │     Grantley    ║
╚════════════════════╧═════════════════╝

网友:
服务器主板提供tpm接口,可以用华硕的tpm接口诊断卡,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