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19 10代i5 NM-C 591 进入系统后无规律 ...
联想小新Pro-13 2019 10代i5 NM-C 591 进入系统后无规律死

楼主(2024-01-18):
联想小新Pro-13 2019 10代i5 NM-C
591 进入系统后无规律死机 重置了 CPU 和内存 一样 BIOS下显卡设置成UNA故障一样 还可能是哪里问题呢?
cpu
显卡
iOS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华硕的本机系统不到两分钟就死机蓝屏,都是屏蔽板载内存好的,

网友:
用硬盘测试软件hddture跑一下硬盘测试也许有惊喜 看测试出来的各项速度有没有明显异常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呢 ,我有一个pro13 2020 的也是重做了cpu和内存还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