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771P买的BIOS

楼主(2024-01-18):
买的BIOS,独显

网友(2024-03-05):
有没有刷亮机的兄弟 们?

网友(2024-06-18):
下了,一会试一下

网友(2024-09-08):
独显  亲测 亮机快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IdeaCentre  AIO 520C-27IMB一体机电脑,板号:LA-J771P  REV  1.0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最后查到是内存旁边的CPU风扇控制集成块GS7317短路所至,更换一片全新的GS7317OK故障修复!!!二极管档测电阻电压上来共享。注意这个机器待机增加了一个0.98V还有CPU电感二极管档测量是0.000欧短路的不要以为坏了还能有0.98V CPU供电输出。

网友(2025-01-17):
集显的可以通用吗?

网友:
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