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G15 5511 无限重启卡在LOGO

楼主(2024-01-18):
戴尔G15 5511  2021年款,原来使用一直正常。今天想用一下,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了,风扇全速,然后观察屏幕已经亮,但没有图像过了一会就出现了戴尔LOGO,然后黑屏,再亮,再黑屏。无限重启,能出LOGO,别的没反应

网友A:
卡logo一般和硬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一般和硬盘有关系

不是卡在LOGO界面不动,是会出现LOGO画面,在LOGO画面停留大概2秒左右就会重启。而且我拆下硬盘测试了,连LOGO都不显示了,只会不断重启。已经拔电池放过电了,无效

网友:
这台电脑啊,加焊一下EC或者换掉EC,基本能搞定

网友:
估计BIOS有问题

网友B(2024-02-19):
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咋整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B:
我的搞好了  换了桥 好了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遇到一个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搞好了  换了桥 好了

你的问题和这个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