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 XHAD01 投影不开机

楼主(2024-01-18):
不知道该发哪个版块 麻烦版主给转一下吧

客户发来一台  XHAD01 故障不开机
说实话 这玩意不要说修过,用的也很少,第一次修硬着头皮尝试修一下

先拆机,过程不复数摸索着拆的
最后将主板拆出来后检测主板外观

发现一处电感 腐蚀 (红圈处)
通电后发现此处电感无电压
从图上看  是通过一个6脚芯片产生的电压 芯片型号 nybfa
找不到此芯片的收据手册
尝试跑线分析,经过跑线分析得到下图

12V经过两颗电阻分压后得到电源开启,一颗电阻为33K 另一颗掉件。假设开启电压为2-3.3V
那么根据分压公式电阻应该在100K-200K左右。

找来100K电阻焊上

测试电感产生1V电压
测试全板电压如下图

应该是修复了
装机测试

可以显示 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A:
这玩意 我修过电容短路的     修的少都是修好装全才试, 不装全感觉没法测试

网友B:
不错,没有接触过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我修过电容短路的     修的少都是修好装全才试, 不装全感觉没法测试

其实裸板也上电,电压就是裸板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没有接触过也能修好。

碰运气吧  一般电路问题 对咱们搞维修的来说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网友C:
这玩意 我修过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我修过电容短路的

这是个小众的东西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D:
遇到正常开机,主板没明显短路腐蚀的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正常开机,主板没明显短路腐蚀的就难搞了

嗯这玩意属于ARM架构 除非 学过ARM 设计

网友:
就是好难拆

网友:
厉害了!! 跟随电压跑!!!

网友:
我也是拆半天,不过拆开以后发现还行

网友:
高手,图文并茂

网友E:
极米四川产的。应该是投影里不错的品牌。电路没修过。换过镜片。黄色透镜坏了。

网友:
串联对地分压坏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极米四川产的。应该是投影里不错的品牌。电路没修过。换过镜片。黄色透镜坏了。

如果让我遇上你说的故障  真抓瞎了 不会修

网友:
楼上的威武

网友:
这不是升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