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8):
显示器有DVI 和 HDMI 故障是HDMI接口接入信号 信号源切换HDMI 会显示无信号,等于HDMI不能用 , DVI可以正常显示,求路过大佬指点 在此万分感谢!
HDMI不能用
三星
window
HDMI接口

网友(2024-02-23):
如果有谁能解决故障 奖励再加50元 给到个人用户

网友:
先写一下程序看看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HDMI控制芯片换了

网友(2024-04-13):
看下hdmi接口附近有没有保护管坏了

网友:
测下HDMI接口5V到位了没?

网友:
有个6脚 芯片问题吧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你的显示器在搞小脾气,喜欢DVI的深情款款,对HDMI却爱理不理。试试给它点甜头,比如换个HDMI线或者重启下主机,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吃这套~ 不然,可能得问问显示器是不是 secretly in love with your DVI cable!

网友:
看看HDMI的供电和信号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感谢分享

网友:
有个控制芯片在HDMI接口附近,检查下

网友(2024-10-11):
很不错的样子了吧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