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显卡3070,显卡供电烧了一路还有救吗?

楼主(2024-01-18):
现在只要显卡一高负载就会黑屏,主要是那个供电管焊盘都烧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刷个95w或者105w的vbios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个要是补上管子恢复的概率大吗?

网友:
这机器怎么都得补上以后看看啊。不能放弃

网友A:
这个我有经验 刷低瓦数的bios不行 要用V星小飞机降压到0.7然后设置开机自动启动就可以凑合卖了 亲测

网友A:
我是根据这个教程降压的 你下载外观不一样调整皮肤就一样了 怕皮肤不同 按键不一样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8b6c6ff2ad7c75a0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根据这个教程降压的 你下载外观不一样调整皮肤就一样了 怕皮肤不同 按键不一样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8b6c6ff2ad7c75a02c

好的,感谢,一会我瞅瞅

网友:
好像很多类似的板子都烧一组供电

网友:
也有一台2070的一样高负载就黑屏,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的  主控也要烧死

网友:
刷了个95w的vbios鲁大师跑分正常,没出现黑屏,游戏怎么样等有时间在测试,估计之前的黑屏就是供电不足导致的,那个少供电管的地方我估计补上机器就能正常用了,不过烧的挺严重的,不太好补

网友B:
cpu或显卡供电焊盘烧坏的,如果散热不处理好,玩游戏又会烧,还不如不补降级使用

网友:
95W的vbios能发上来吗

网友:
多路供电,少一路,能开机,独显正常,说明显卡未坏,下一步再恢复电路

网友C:
这个好了估计也顶不住

网友D:
你试一下把这组供电去掉 屏蔽掉 看看行不行 上次有台戴尔的 我去掉一组供电 正常使用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或显卡供电焊盘烧坏的,如果散热不处理好,玩游戏又会烧,还不如不补降级使用

好的,不补了,刷个低功耗的bios用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一下把这组供电去掉 屏蔽掉 看看行不行 上次有台戴尔的 我去掉一组供电 正常使用 没问题

不用屏蔽,就是少一路供电,刷个低功耗的bios跑分正常,等抽时间测下游戏试试

网友:
稍等,我一会上传,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了估计也顶不住

看运气了,使用多久真的未知

网友E:
分享下我找的低功耗vbios,神舟tx9 3070可用华硕提取的95w vbios和105w vbios,实测95w的vbios外接显示器不亮,105w的功能正常https://a01.lanzout.com/it3Xt12vgnmb

网友:
bios呢还没有传呢

网友:
居然还有如此烧操作

网友F:
会员1503096初学乍练
01-18 发布于 山东青岛

+关注
现在只要显卡一高负载就会黑屏,主要是那个供电管焊盘都烧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刷个95w或者105w的vbios看看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员1503096初学乍练
01-18 发布于 山东青岛

+关注
现在只要显卡一高负载就会黑屏,主要是那个供电管焊盘都烧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刷个95w或者105w的vbios看看能不能

我刷了只能跑鲁大师,玩游戏不行,我正在考虑楼上老哥说的降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经验 刷低瓦数的bios不行 要用V星小飞机降压到0.7然后设置开机自动启动就可以凑合卖了 亲测

按照你说的方法确实能用了,但是这个软件不能开机启动,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才能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享下我找的低功耗vbios,神舟tx9 3070可用华硕提取的95w vbios和105w vbios,实测95w的vbios外接显示器不亮,105w的功能正常https://a01.lanzout.com/it3Xt12vgnmb

感谢上传vbios

网友:
目前测试按照楼上老哥说的V星小飞机降压0.7v锁定频率有效,但是重启就会恢复默认,需要每次开机都设置下,可惜vbios不能解锁更改,要是能像老机器那样能改vbios频率,自己解锁改个低功耗的vbios可以一劳永逸,准备换个精简版的win10系统再试试看

网友G:
降级是最好的方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降级是最好的方法了吧

降不了了,95w的vbios是极限了,没有再低的了,再就是V星小飞机降低频率用,但是重启会失效,需要重新设置,而且用这个软件感觉电脑非常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