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开机cpu没温度该怎么

楼主(2024-01-18):
映泰b75开机cpu没温度该怎么修

网友A:
CPU没温度你就不会拿个万用表测测供电有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温度你就不会拿个万用表测测供电有没用啊?

就是不太会测,我小白,测了几个供电芯片有的有阻值,有的没有,难道全都坏了吗,不太搞的明白

网友:
先查 主板能否触发

网友:
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B:
再查CPU供电
桥供电
应该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查CPU供电
桥供电
应该好修的。

能触发的,内存和桥的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芯片有的有,有的没有,现在摸不着头脑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