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 through口是什么?

楼主(2024-01-18):
请问pass through口是什么口,怎么个工作原理,然后说可以插网线也可以插电话线,这口子看起来是个RJ45的口,好像电话口比较小吧,这怎么插得进?

网友:
passthrough接口可以接电话线也可以接网线。在光猫应用中,passthrough功能就是光纤透传,作用就是传输信息,passthrough接口是透传口,可以接电话线也可以接网线或者RJ45电缆,不加电也可以使用。

网友:
两种接口大小能一样吗

网友A:
应该是用网线水晶头,替换电话水晶头,(只接入两个电话线),才可以合适插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网线水晶头,替换电话水晶头,(只接入两个电话线),才可以合适插入吧

会不会是说passthrough有两种网口,一种RJ45,专插网线,一种是电话线,插什么就用什么口,就像普通网口面板也有RJ45和电话线的。既然是直连口那就是不经过路由器,也不经过NAT,那就是相当于插外网或路由器的WAN口,或是光猫的LAN口,这有点含糊啊,也许它仅仅只是一个接口罢了,它这网口的另一端随你怎么插,它这个正面和背面都是一样的,正面LAN口插PC,背面LAN插路由器,而passthrough正面和背面都是一样的,那相对来说,它正面也可以插PC,背面插路由器,相当于一个单独的网口,那passthrough有什么意义呢,仅仅只是一个标志而已么?

网友A:
这个要实证,可以实地测试的呀,等待实际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证,可以实地测试的呀,等待实际测试结果----------

已搞懂,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接口就行

网友A:
备用接口,双用接口,可以接网线也可以接电话两芯线,但都用网络RJ45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用接口,双用接口,可以接网线也可以接电话两芯线,但都用网络RJ45水晶头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