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10秒自动关机,芯片短路

楼主(2024-01-18):
DELL笔记本M5010,开机显示正常,能进入系统PE,但开机10多秒左右自动关机,查芯片上电容短路,芯片有字 radeon igp 1035,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图片画圈位置。

网友:
这个芯片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图片_20240118193825.jpg这个芯片,

网友:
短路触发自动关机,难道芯片坏了吗

网友A:
怎么判断是芯片短路的,确认是0欧不

网友:
这是桥吧,老机器了一个板也就大几十一百出头,直接换板吧,没必要挣扎

网友B:
这个应该是AMD的显卡芯片,旁边有4个显存呢。

网友:
北桥,这种主板都是10年以上的了,建议换板。

网友(点评):
能换到新板吗 ?拆机板与修好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芯片短路的,确认是0欧不

芯片上是电容0欧

网友:
芯片U1大家看看是什么功能芯片,这个芯片短路,PDF文件显示6个部分,非常重要呀,本来打算拆掉不用它,看样子不行呀。

网友:
最后查到U1也短路,U1,U2都短路,竟然开机能运行,屏幕也亮,也能进系统,只是10多秒自动关机,

网友:
阻值低而已,好板估计让你量也说短路。

网友:
是不是显卡芯片

网友C:
显卡阻值本来就很低的,你是用二极管还是电阻档量的?要用电阻档量的是0欧才算

网友:
看你也没少发帖,桥还不认识?

网友:
中间的是北桥    北桥短路不能开机吧,是不是你散热问题,显卡散热片接触不好啊

网友:
那是北桥,北桥短路瓦特了你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那是北桥,找料板换北桥吧

网友:
这个太老了吧 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可以算是古董l

网友:
这个换个板也就100,实在不想折腾就换板吧

网友(点评):
如果换板,就不是交流技术了

网友D:
烧一下看看哪里短路

网友:
这是穿越贴子吧,好久不见这机器了

网友:
还是amd芯片组的老电脑 非要用这个电脑的话就换板吧 别折腾了 最好是直接换个电脑 毕竟是台老电脑了

网友:
这是北桥,有电容短路属于正常,AMD的就是这样任性

网友:
感觉这个主板有点老。。。

网友:
当然是报废了 修个锤子 10多年的电子垃圾了

网友:
没有了 换板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这机器就算修了也会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烧一下看看哪里短路

芯片面子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面子上的电容短路

能烧吗,都不好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AMD的显卡芯片,旁边有4个显存呢。

amd am3时代,和760、780g芯片组同家族的北桥芯片,理论上讲和台机的应该通用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C:
显卡阻值本来就很低的,你是用二极管还是电阻档量的?要用电阻档量的是0欧才算

确实如此。。即使这样也未必对,因为高端卡都是毫欧级。3位半表只能分辨到0.1欧。也会显示0

网友(2024-05-13):
贴主告诉大家结果:今天拿出来看了下,上了点导热剂,自动关机时间延长了数秒,有效果。看样与散热有关。再听,风扇竟然没转,手拨动一下,转了。半小时都没自动关机。结论:这个机子芯片散热很脆弱,风扇不转,他就坚持不了几秒。其实显卡,桥,都没坏。

网友:
本帖结果:发现风扇不转,手拨转后,就不关机了。
说明温控芯片就在风扇旁边。风扇不转立即几秒自动关机。
现在机器运转正常。桥、显卡都其实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