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我是维修新手,有个小问题问一下

楼主(2024-01-18):
在学习维修的时候,我将笔记本通电后测一下主板的某个位置的电压,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的挡位,然后不知道是手误还是什么,因为元器件比较小,可能触碰到了某个或者某几个金属的地方,然后爆了一个瞬间火花,随即我马上移开表笔
我在想万用表会不会烧掉,断电后用该万用表测阻值和电压都还能测出,想问一下这个火花会不会对万用表本身造成伤害?会不会引发烧表?或者说是不是会对万用表的测量精度造成偏差?

纯萌新问题,望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一般没啥事

网友:
电压档没事

网友A:
不会伤害万用表,很可能伤害电脑主板。

网友B:
万用表没事,里面有保险,主板会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没事,里面有保险,主板会有可能出问题,所以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对准

好的好的,谢谢,主板十几年前的垃圾料板,在学PWM电路时候拿着测测来着,直接一个火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伤害万用表,很可能伤害电脑主板。

好的好的,
拿的垃圾主板在学

网友:
放心搞,搞坏为止,技术就提高了

网友:
看到火花那段以为你会问主板有没问题,竞然问的是万用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不过你不要买太差经的就行,很普通的万用表如果测量220V交流电,测量几次之后就容易出问题,一分钱一分货,你买好一点的用的也更长久

网友:
万用表一般没问题

网友:
正常没问题吧

网友:
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上手了。

网友:
万用表一般没问题,就怕主板出问题,容易烧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