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370 版号ARMANI 13

楼主(2024-01-19):
接修一台戴尔灵越5370   版号ARMANI 13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的 进在充电接口旁边 。用适配器触发掉电, 也不能充电, 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可以正常触发开机,就是不充电,外接电源0.1左右就掉电了 掉电也能再触发,奇怪的是用电池+适配器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就是不充电,也不能单独用充电器开机,   那个指示灯有触发亮一下就灭,长按 开关键不放指示灯不灭,只要松开开关键指示灯就灭了。  这个机器的隔离是用ISL9538H, 查了条件隔离貌似没问题 因为如果有问题不能触发的 现在机器都可以触发了,测量:+DCIN_IN 19.5V  PQ7700 D级19.5V  PQ7703 13.5V   PU7700 17脚DCIN:19V  18脚VDD:5V  19ACIN脚:3.8V  24脚ACOK:0.4V 25脚BATGONE:0V   14,15,16脚都是19v  1,2脚13.5V  8脚vddp:5v  图纸已经附上,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红包重谢

网友:
进水重点看有没有腐蚀断线,分压检流电阻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兄弟你ACOK0.4怎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