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一抬起来就引起跳闸,怎么修理?

楼主(2024-01-19):
我的风枪是赛克8586,有好几年了。最近它出问题了,一抬起风枪来就引起跳闸。我检查过发热丝,也更换过新发热丝,但问题依旧。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拆开风枪焊台,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地线跟零线接错了吧!

网友:
查电源部分,

网友:
跳闸换成刀闸:ciya:

网友A:
重点检查  风枪 内  火线 零线 是否有漏电  不行把 相关的接地电容都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  风枪 内  火线 零线 是否有漏电  不行把 相关的接地电容都拆掉试试

发热丝拆下来量过,发热丝两极以及与地线之间没有电阻;焊台内连接热风枪发热丝的两极中,两极之间没有电阻,但其中一极和地线之间有电阻,另一极和地线之间有电阻,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跳闸无非就是过流或者漏电。还有就是闸本体坏。就要你自己排除了。首先排除闸本体,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排除手柄还是控制板的问题,把手柄的发热丝供电拔掉,试机,看看还跳闸不,不跳,问题就在手柄上。如果还跳,问题就在控制板上,控制板上也没有几个东西了,就一个电阻和一电容,还有一个可控硅了,就在发热丝座子旁边那里。

网友:
突然出现跳闸,说明不是人为接错地线,但肯定是与地线短路了。两根线都与地线有阻值是不正常的,估计是焊枪线内部有一根线与地线碳化漏电,重点是常弯折的部位,可以拆掉焊枪测线间阻值即可。

网友:
拆了BTB08  先试一下,不跳了就它或它后面问题了。

网友:
怀疑是不是插错了,那里四个大2PIN插头

网友:
1拆掉发热芯判断,2拆掉风机判断

网友B:
软管里面的二根线(连接发热丝)破皮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管里面的二根线(连接发热丝)破皮短路。

似乎那个风枪线缆有问题了,有一根线两端竟然不通,但却和地线间有1百万欧姆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似乎那个风枪线缆有问题了,有一根线两端竟然不通,但却和地线间有1百万欧姆的电阻。

那就证明就是线的问题,1MΩ也是不允许的,你用摇表摇一下就没那么大了,换线就好了。

网友:
快克2008遇到过,最终问题是手柄发热丝与套管部分卡位有偏移导致,微调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证明就是线的问题,1MΩ也是不允许的,你用摇表摇一下就没那么大了,换线就好了。

只能考虑重新买一个手柄了。淘宝上看了一下,线和端子都不贵,但是压线钳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证明就是线的问题,1MΩ也是不允许的,你用摇表摇一下就没那么大了,换线就好了。

线皮有磨损但没有坏。可能是用的时候拧来拧去,里面的线拧断了,但外表看不出来。(放置热风枪的时候,这线容易拧成麻花状,用的时候需要解开。)

网友:
换D开头的闸刀 解决一切漏电烦恼   你这个很明显线管内有破皮   应该是三线厂家的设备

网友:
跳了你就推上去

网友(2024-03-16):
发热芯和顶部壳体短路。将发热芯向后固定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