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奖励!@海尔机械师F117不触发求助,有价值统统给加分

楼主(2024-01-19):
如图,此主板待机不触发,测量板载上,有个隐藏可能是重启开关,电压才0.48V,正常开关板开关无电压,因为不打算维修了,去年卖掉了BGA,可是现在又打算搞1搞,没有BGA 风枪也坏了。借了1个风枪,加焊一遍无果,大家指点一下,因为没有图纸,无法继续,测量没有待机电压,大家给点经验维修过类似型号的,

网友A:
具体板号多少,什么信息都没有咋回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板号多少,什么信息都没有咋回复你

抱歉忘了上传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忘了上传图片了。

过保护隔离了吗,待机有没有

网友:
过了隔离就检查充电ic及外围

网友:
快乐的8角芯片

网友:
我修过是公共点 短路,还有充电芯片坏

网友:
顺着dc接口往里面查呀,看走到哪了。过没过隔离,公共点有没有电压。你这借一个风枪加焊一遍无果。这维修手法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各个电感插一遍看看对地,没有短路先,完了再看看电都走到哪了

网友C:
这问题太笼统了,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待机3 5v有没,Rsmrst 有没有,pwrbtn是不是正常跳变 。肯定得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太笼统了,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待机3 5v有没,Rsmrst 有没有,pwrbtn是不是正常跳变 。肯定得找图纸

当然没有待机电压了,正因为找不到图纸,才来求助的

网友:
Pwrbtn、dd_on、susb、susc,是不是都没出来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EC都需要检测,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图纸吧?清华同方代工的?貌似以前修过,不确认是不是这款了

网友:
求助的前提,是给出一定的信息,修机不是非要有图纸点位,正常的公共点 3V 5V 这些都是不需要图纸都能找到的

网友:
这个破机器南桥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