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r升级CPU a10-5750m

楼主(2024-01-19):
准备一个FAT32U盘把AMISetupWriter压缩包文件复制到U盘内
开机选择U盘启动

进入EFIshell,输入
amisetupwriter 0xd6 0x0
amisetupwriter 0xd7 0x2
关机,拆机更换CPU,开机亮屏

注意:a10-5750m不支持CSM。所以最好是uefi+gpt安装win8以上启动

网友:
这是刷bios吗

网友:
没有刷bios,改了bios的隐藏选项设置。

网友:
隐藏了什么

网友:
很多。是否运行CSM,南桥设置,显卡显存设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