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590主板CPU上电时序疑惑

楼主(2024-01-19):
大佬们, 我遇到一个技嘉的主板, VPP2V5不是SLP_S4控制的,而是直接由5VDUAL通过一个8.2V给的开启, 现在测到VPP_EN短路了,应该是烧了.
我的问题是, 没有VPP2V5会导致CPU电源不工作吗? 我测到VRM的开启信号都有, 但是SVID没有波形, CPU没有温度.
下面是VPP2V5的控制电路

网友:
换了个芯片把VPP2V5修好了, 现在CPU的VRM已经正常输出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不跑码, debug灯卡在CPU上.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跑码, 真是服了. 不会又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cpu供电没出全吧

网友:
感觉是南桥挂了, 测了温度,触发之后南桥就升到50多度了. 不打算修了, 换桥太贵了

网友:
slp4>5vdimm>vpp2.5>vddq大概时序。

网友:
像南桥有问题,期待楼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