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m1 开机叹号求助

楼主(2024-01-19):
故障机:
型号信息;MAC BOOK PRO 579C-A2338  Serial:C02DN1VCQ05H   (13-inch,M1,2020)
故障现象:
  开机,听到扬声器  咚 一声,白苹果标志一闪马上黑屏,黑屏如图所示

Support.apple.com/mac/restore
该机器没有重要数据,原来的系统版本未知。

   好机器:
型号信息:579C-A1932  Serial:FVHXP1GCJK77  MACBOOK AIR
(视网膜显示屏 13英寸 2018年)
系统环境: mac OS 14.2.1

安装了Apple configuration 2

试图用好机器的Apple configuration 2给故障机恢复固件系统,用好的Type-C数据线连接故障电脑,不用任何操作,显示如下:

问题求助售后:
1.无论怎样(按照官方网站提供方式左opti键+左control键+右shift键  power键)操作,无法进入DFU模式,该怎么操作是好?
2.怎样判断故障机的IPSW固件正确版本
3.如图片中的这种格式,也属于恢复状态,能不能在这种模式下恢复固件
4.寻更好的解决问题方案

网友:
发帖时本来是图片和文字是一块儿的,不知道为啥丢了,所以再发,不上

网友:
进入DFU模式试试

网友:
第二个第三个图片也算是恢复模式,不知道是不是DFU模式。请问怎样进入DFU模式呢?

网友:
问售后吧

网友:
故障机:
型号信息;MAC BOOK PRO 579C-A2338  Serial:C02DN1VCQ05H   (13-inch,M1,2020)
故障现象:
  开机,听到扬声器  咚 一声,白苹果标志一闪马上黑屏,黑屏如图所示

Support.apple.com/mac/restore
该机器没有重要数据,原来的系统版本未知。

   好机器:
型号信息:579C-A1932  Serial:FVHXP1GCJK77  MACBOOK AIR
(视网膜显示屏 13英寸 2018年)
系统环境: mac OS 14.2.1

一个是苹果M1,一个是英特尔酷睿处理器,看官方文档,需要两台都是苹果处理器,或者都是英特尔处理器的才可以吧?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