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的工控主板,进XP系统过程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24-01-19):
以下是试机过程:
用系统盘CF卡试机,XP系统进度条仍在滚动即还未到window图标就重启,换XP Embedded,系统进度条过后蓝屏0000007B
用PE系统U试机插上CF卡win2003PE图标处的进度条处卡死(定住了),拔掉CF卡能顺利进入win2003PE系统。只接SATA硬盘也能进PE,且SATA硬盘装系统,是可以正常启动。

检修过程:
1. 内存测试没发现故障;
2. 拆固态电容和钽电容,电容测试正常;
3. 拆除网卡,声卡,显卡,故障依旧;
4. 更换CPU N455,故障依旧;
5. 更换南桥DW82801HBM,故障依旧
【南桥集合了北桥功能(内置:PCI-E,PCI,SM-BUS,SATA,USB,LAN,GLAN等接口)】主板没北桥。
6. 补焊CF卡槽,I/O,故障依旧

另:个人觉得这个现象是系统启动时检测CF卡不通过。查了一下CF卡是16位,南桥IDE接口也是16位,之间没其他转换芯片(没测到CF卡是不是直接到南桥)。

求助,各位大师傅们帮忙看看我哪里搞错了?

补充内容 (2024-1-22 10:55):

网友A:
cf卡是要经过一个芯片才到桥了。

网友B:
0x0000007B是硬盘读取故障的代码,不过有时候会因为内存导致数据错误而windows错报7B。

网友:
引用 网友A:
cf卡是要经过一个芯片才到桥了。

这板就奇怪,没有芯片,而且CF卡与南桥挨得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000007B是硬盘读取故障的代码,不过有时候会因为内存导致数据错误而windows错报7B。

内存我用MemTest测试了,测了一个多小时,没报错。应该可以排除内存故障吧,因为是板载内存,拆换麻烦的很,所以都没想动内存了。

网友:
补充两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