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终于吃上黑苹果

楼主(2024-01-19):
一、前言四代平台以前接触多的是LENOVO H81主板的PC,它虽然配了i3-4160,可显示接口只有一个VGA,要加上独显才能黑苹果。其实只要有DVI/HDMI/DP接口,就可以用核显HD4400来“黑”。
偶尔从一认识的老板那儿获得一块准备当废品处理的B85M-G空板,板载电池上有一层污膜,估计有些年头了。自己手上正好有G3250和一有针脚的i3-4150,准备试试。清完灰,换上好电池,上CPU、加内存,CPU风扇转,就是没显示输出。
考虑到主板有点老旧,初步怀疑BIOS不支持。准备升级BIOS……

网友:
二、升级BIOS
查看官方文档C9884_B85M-G_Manual_V4.pdf。提供了几种刷BIOS的方法,因为无输出,其它的方法应该都无法实现。唯有“2.1.3         使用 CrashFree BIOS 3 程序恢復 BIOS 程序”带来了一线希望。

可按照要求做了无任何效果。有谁用 CrashFree BIOS 3 程序恢復 BIOS 程序成功了的,能否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三、准备用编程器刷BIOS好在 B85M-G的芯片可以拔下来,那就用编程器刷吧。没经验,上网学习各位前辈的方法。BIOS芯片用的GD25B64BPIG,在某宝上查找能支持该芯片的编程器,结果不如人意。好在有位前辈介绍说可以用相近的GD25Q64来替代,于是下单了土豪金CH341A。
考虑到商家不提供技术支持,其提供的配套程序又比较老,在等待“土豪金CH341A”的时间里就部署了32位的XP、WIN7和WIN10LTSC。而且在网上也找到比较新的驱动。

网友:
四、准备BIOS
从官网下到B85M-G-ASUS-3602.zip,其中的文件是B85M-G-ASUS-3602.CAP,可用HxD去文件头,转成BIN格式的。也试过专用工具如“华硕cap格式bios转bin格式软件.exe”、UEFITool,最后得到的文件都有相同的CRC32: 5D7083FE

网友:
五、开刷在32位Win10LTSC下安装较新的驱动CH341PAR.EXE,运行CH341A.EXE,芯片无法识别,手动选择GD25Q64,先读出保存,再打开前面准备的B85M-G-ASUS-3602.bin,点“自动”,顺利完成。把芯片插回,B85M-G终于亮了。

CH341PAR.EXE

网友:
六、安装系统
安装Windows一切正常。
可换上i3-4150用OpenCore0.92安装Monterey时,先是无显示,重启后DEL或F2键都无效,安装黑苹果要修改BIOS参数却进不去,又把BIOS搞僵了。郁闷……
上网一搜,还真发现不少为了装黑苹果把主板BIOS搞坏的,尤其是华硕的,真诡异!
怎么办呢?反正有编程器了,大不了再刷……

网友:
七、再刷
这次尝试在64位的Win11下刷,找到更新的驱动,同时选择了另一个反映较好的NeoProgrammer_2.2.0.10程序,终于可以看到支持GD25B64B了,但比CH341A.exe少了个自动按钮。刷的过程非常顺利。

网友:
八、安装macOS
有了前车之鉴,把BIOS的所有参数,该设置的全设置好。
选择了OpenCorer的最新版本0.97,比较顺利。
注意显示输出要用HDMI或DVI接口,目前使用的HDMI。
(有的原图无法上传,不知为何?)

网友A:
也买了楼主用的编程器,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楼主用的编程器,从来没用过

土豪金CH341A,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关键是现在还有厂商和论坛在做技术支持。

网友:
通过对备份的BIOS分析,发现其为11/14/2013发布的
B85M-G ASUS  0703 10/30/2013

网友B:
2代我都黑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代我都黑苹果了

貌似2代的不能黑Monterey吧?!
最早在G31上学着别人用变色龙黑了个10.8

网友:
这个可以升级Sonoma,只是HD4400要OCLP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