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4-01-19):
型号 华擎h81 hds  故障 不触发。io nct6776 slp 3#始终低电平 测pcie b10无3.3v 很明显 没待机 看图呗 Q182是输出3.3vsb G级高电位 不对 前面的电路实在太繁琐 直接连接吧。插电 3.3vsb有了 还是不触发 测 slp 3#固定高电平 无跳变。 哎。
上cpu试试吧 嘿 居然触发了 这玩意儿 h81的主板也要cpu才能加电。

网友A:
是拆了R849,然后直接短接焊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拆了R849,然后直接短接焊盘吗?

r849空位 直连

网友:
华擎图纸也搞得到,我一直以为只有技嘉V星华硕这三个有图纸,别的你只能在那里干。

网友B:
所有H81都要上U才能加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H81都要上U才能加电吗

我手上有一块昂达H81,不上CPU能触发  上了反而不能触发  不是U供电短路

网友:
这小铜丝,不放大看不到。

网友:
sktocc#拉低,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