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24-01-19):
主板V星z77A GD55接通电源后,指示灯亮,但按开机键没反应,是什么原因,求大佬解惑!

网友:
这个我知道,主板坏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主板坏了!

网友:
查看开机按键 有无3V 电压

网友:
A电应该都没有起来,量测一下主板开机前的电压,信号

网友:
用试电笔查查看

网友:
这是让我们猜谜语   条件都不测一下 就这样问

网友:
这个一般是小问题  但是也有可能是大问题 因为是有概率桥坏的   需要你提供相应的测量数据才能确定

网友:
你要提供相应的测量数据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