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DS3V触发掉电

楼主(2024-01-19):
一块技嘉B75-DS3V主板,故障是触发掉电,无CPU电压。测量各场管无短路,上网购买供电芯片IS95836,更换后有CPU电压,正常跑码,但跑到72掉电。测量发现没有VAGX电压,用独显不掉电,怀疑新买的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通电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少见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信号开关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G41啲改好加Nvme驱的bi0s

网友A:
可能是我水平有限,总感觉写的不够详细。不是应该量一下12v和开启信号及vid吗

网友:
有一次连着买6个CPU供电芯片,现在的芯片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水平有限,总感觉写的不够详细。不是应该量一下12v和开启信号及vid吗

忘了说,这些量过是正常的

网友:
技术可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