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1主板开机掉电,不装CPU不掉电。

楼主(2024-01-20):
        联想台式电脑主板一块,型号是CIH81M1,背面的版本号是H81H3-LM3 ver1.0。

故障表现为:
      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可以再次触发;取下CPU开机后不再掉电。

       开机掉电太快,不太好测量各种电压,掉电瞬间大概测了一下,无CPU供电,拔掉4PIN的CPU供电插头,一样是掉电。取下CPU后再触发不再掉电,CPU供电也出来了。
       开机掉电应该是缺电压,与BIOS应该无关,所以第一时间没有去刷BIOS。论坛里找了下,没有这型号的图纸,连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都没有,想测量开启信号脚电压也没法测。没有图纸真的是很难搞,没有好下一步思路了,把桥和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最后在论坛里找到的是h81h3-lm的图纸,可以参考一下。在图纸上查到VR_EN信号受QN24控制,量了一下没有电压,为什么不上CPU时又能出CPU供电,想不明白?不管了,先把QN24拆掉,再次上电居然不掉电了,量了一下CPU供电也有了,但PCI-E槽A13、A14脚还是无电压,A11无复位,所以还是不能亮机。

H81主板还是第一次修,时序还不太了解,CPU供电有了,但无时钟和复位,应该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桥收到VR_READY转化过来的SYS_PWROK好信号才会发出复位。所以量下QN29的C级是低电平,怪不得无复位。同样操作把QN29拆掉后(没装内存),开机听到了滴滴的报警声音。。。有戏。立马装上内存,插上显示器,再次开机屏幕终于亮了。

网友A:
上次看到的一个帖子和这个类似也是开机断电,我也是按帖子拆了2个三极管才正常使用,之前换上小三极管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到的一个帖子和这个类似也是开机断电,我也是按帖子拆了2个三极管才正常使用,之前换上小三极管不定 ...

直接拆QN24和QN29,一劳永逸。应该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