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5 R3报警321

楼主(2024-01-20):
接修一台外星人m5 R3开机响音乐报警321,因为右屏轴坏了,所以怀疑是屏线有损坏,换了根屏线故障依旧,拆开看板子PLH11这里烧了,换了个电容把底板补好后,场管有1V输出,装机还是报警,请问下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报警声不亮

网友:
之前修过一款外星人,3声报警,内存电压偏低,怎么修都不行,直接改了一个内存供电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