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伏待机电压怎么开起的?

楼主(2024-01-20):
待机3vsb 只有0.5伏 Q812 1脚5伏,2脚3.4 伏 3脚0.5伏 。能点亮。

请问q812 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A:
估计是R8491在战斗中死了,你测量一下吧

网友B:
slp_sus 开启,3vsb有短路或管子不良

网友C:
Q812栅极5v这个管子是截止的。。这个管子是P沟道场效应管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R8491在战斗中死了,你测量一下吧

R8491是未装的

网友:
那就是你说的Q812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R8491在战斗中死了,你测量一下吧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us 开启,3vsb有短路或管子不良

感谢指点!是不是把q811取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Q812栅极5v这个管子是截止的。。这个管子是P沟道场效应管哎。。

感谢指点!那正常该是几伏?

网友D:
Q812不是N沟道  是P沟 当G为底电平导通  你1脚为高电平 是截止状态

网友:
测下GQ18的基极电压是不是高电平。要是低电平就查P_SUS#的来源吧。。

网友:
没坏,反查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Q812不是N沟道  是P沟 当G为底电平导通  你1脚为高电平 是截止状态

我本来可以分清楚的   看你的评论  我在回头看看自己的笔记   哈哈

网友:
没有3vsb也能点亮?

网友E:
查gq17的1脚有没有0.6v,有的话换gq17。没有0.6v就查来原。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两边是不是都是3.3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gq17的1脚有没有0.6v,有的话换gq17。没有0.6v就查来原。

B极那没电压,可能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B极那没电压,可能是电阻有问题

那就查这个信号的来源,这个电阻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R8491在战斗中死了,你测量一下吧

R8491如果有装的话那还要R812干鸡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R8491如果有装的话那还要R812干鸡毛

是啊,有的图纸真奇怪,0ohm直接不就过去了,是为了表达这个地主有焊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有的图纸真奇怪,0ohm直接不就过去了,是为了表达这个地主有焊位么

补充下,没看清楚,那是P沟道管,G极高电平时是截止的,电流从0ohm电阻过去

网友:
查GQ17的1脚要为0.6v才正常

网友:
q812的1胶应该是低电平